以下二种形式来定义常数有区别吗 ?

楼主(2012-10-15):
      以下二种形式来定义常数有区别吗 ??????

#define
FM25V20_WREN
0b00000110
这是定义
#define
FM25V20_WREN
0b00000110
这是定义一个符号代表一个常量,

Const char
RS485_read_command = 0xaa;

               这二种形式有什么区别呢 ???   请老师们给予解答.
       这二种形式都可以用来定义一个常数吧 ?? 区别何在?

楼主:
以下二种形式来定义常数有区别吗 ??????
    #define     FM25V20_WREN        0b00000110, 这是定义一个符号代表一个常量,
    Const char    RS485_read_command = 0xaa;

              书写的格式搞串行了. 重写一遍.

网友A:
#define     FM25V20_WREN        0b00000110这个是宏定义,是给编译器看的,编译器会直接用定义的后面数值替换,我觉得可以理解为重命令而己,汇编是立即数寻址,值不能改,不占任何ROM或者RAM空间。
Const char    RS485_read_command = 0xaa; 是定义常量,是将变量存入ROM空间,值不用改,占用ROM空间,汇编是通过查表取数值。

网友B:
LS说的是对的!!!
#define     FM25V20_WREN        0b00000110
  在预编译代码中相应的  FM25V20_WREN        就会自动替换成0b00000110

而RS485_read_command 则是做为一个常量来处理的

楼主:
得到了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网友C:
第一种叫着宏定义,使用这个宏定义了之后,就是一种简单的替代的关系,也就是用前面的字符代替后面的数值,这个定义不会在RAM或者ROM开辟任何空间来存放这个数值。
第二种定义的是变量,如果不考虑优化的作用,那么定义了其之后,则会在RAM或者ROM中开辟一个存放空间,在这里使用了CONST,对于PIC来说,将会在ROM中占用一些空间来保存这个常数变量值,但在其它芯片中,使用CONST也可能是在RAM中生成一个常数变量,则还要看是否有其他修饰关键字来指定。

属于宏定义和变量、常量定义的区别而已,基本的C语言知识,自己买本C语言书都会讲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