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问题,到底有没有解决办法的?.

楼主(2012-10-15):
我以前在另的电脑用这个EZ430调试器,一直都很正常.
今天换了台电脑.第一次接上EZ430还在设备管理器里找到这个设备.
但第二次接上去就再都找不到设备了.
我以为是目标板的问题.我有三块目标板,都试过了都不行.
在IAR里总是提示这个?

为什么会这样啦?

楼主:
我在网上搜索一下,发现有许多人碰到过这种现象啊!但都没有具体的解决办法!

网友A:
连接线是否有问题?我的偶尔出现过,多点几次就好了。
要么试试重装驱动。

网友B:
检查驱动程序

网友C:
大多编译器问题,插紧,试试
,不行重启电脑试试,
再不行把把程序下载口电阻换小点
再不行,估计主芯片挂点了吧,呵呵

网友D:
此问题无解。。。。。。。。。。。。。

只能说驱动有问题。

网友E:
可能是驱动问题   你自己将驱动卸载了重新装一遍   看看能不能解决   也可能是操作系统本身的问题   实在不行用软件重新将注册表清一清   看看能不能行     问题解决了   希望能够贴出来   让大家看看

网友F:
换台计算机试试

网友G:
重装一下软件,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