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这个用verlog能实现吗?

楼主(2012-10-15):
老师给的一个课题,用fpga实现两幅图像的配准。里面涉及到四元数,y=x+ai+bj+ck。我一点都没接触过fpga。。。大家帮忙看下吧,这么复杂,还有e的多少次方,次方上还是个四元数。。。大家告诉我下这个难度吧。。。我是真没信心去做。。。感觉。。。

楼主:
补充下:两幅图像进行对比。。一幅图像上的一个像素点的三个基色写成四元数格式,然后这幅图像就是四元数矩阵。这幅图像上的一个像素点和另一幅图像上的所有像素点进行遍历比较相关度,找出相关度最大的一点,进行叠加。。。。大家说说这之中的难点吧。。。我也就刚上大三。。。感觉真是力不从心啊。。。又不好意思和老师推脱掉这个课题。。。老师给了好几个同学不同的课题。。。我也问过他们,他们也都说很难,基本上都是做不出来的。。。我该怎样和老师讲呢,又不伤感情。。。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个应该能做,但是应该需要优化很多东西,需要对算法有很好的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挺有难度的吧,我感觉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毕竟什么都不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感觉把现在的单片机给学好是不是??老师还跟我讲这个争取一个月搞出来也不是很难。。。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这个挺有难度的吧,我感觉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毕竟什么都不会啊!!!
引用 楼主:
难度不小。不是一个初学者能搞定的。

网友A:
需要图像和数学知识都很强。需要你找到近似的算法代替

网友B:
嘻嘻,相当有难度哈,
对实时性要求有多高?
为什么一定要FPGA实现?
处理的频率大概是多少?
拟用什么型号芯片?

网友A:
;P他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