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门禁检测------运放问题。 求指教!

楼主(2012-10-15):
我最近手头的一个项目: 红外门禁系统(附完整原理图)

红外管发射经过 镜面发射被 红外接收管接收。

接收管的电路: 接收二极管阴极接3.3v. 阳极接100k电阻 后接地。将二极管阳极连到

mcu AD采样管脚。

当 有人经过,挡住红外。  接收二极管阳极处的电压, 会由200mv 降低到 10mv。

问题: 老板说变化范围 才200mv。 不保险。 需要将范围扩大到0-3v。

我把阳极接到 运放LM358. 经过一级放大10倍后接到 mcu。 但 实际并不是 2v 到100mv。  而是 250mv到 100mv。 貌似运放 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求指教!!!!!  我认为是有电流 流到运放里面去了。
请问有什么比较好的电路?

网友A:
从LZ的描述看,还不能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B:
楼主注意一下几点:
第一,接收管工作参数
第二,100K限流电阻取值问题(根据第一条)
第三,发射管工作参数(发生功率是否满足条件)
希望对你有作用,工作顺利

网友B:
楼主注意一下几点:
第一,接收管工作参数
第二,100K限流电阻取值问题(根据第一条)
第三,发射管工作参数(发射功率是否满足条件)
希望对你有作用,工作顺利

网友C:
有图才可以分析。
LM358不会这么差的。
100K的电阻也不是很大。

网友D:
无图无真相,拒绝分析!

网友E:
可以详细点?

网友F:
无图无真相

楼主:
4# YYJJ860 发射管 和接收管 都是正常工作。  现在 我们的问题是: 有物体和没有物体挡住时, output 变化 只有0.2v 。老板认为这个范围太小了。 需要放大。  关键是我的电压输出不能 提供电流。如果运放吸收了电流, 我的输出就会降低。

所以当有物体挡住的时候, 我们的输出能由10mv 放大到 50mv。

没有物体挡住的 时候, 我的输出只能有0.2v 增大到0.25. 不是成比例的 。

网友G:
LM358的Ib是几百nA,也就是会有几百nA的电流流入到运放,LM358输出最高只到VCC-1.5,这里3.0V工作电压用LM358不怎么合适。
个人看法是,R12/R14都去掉吧,R13直接接GND,运放输出做π型滤波,还不如在运放同相输入端加入低通滤波,如果要用π型滤波,先在运放输出串接一个小电阻,比如100欧姆,普通运放直接带容性负载容易损坏;运放改用SGM358或者LMV342,IB都是pA级别,对信号的影响更小,都是轨对轨运放,更适合LZ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