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题

楼主(2012-10-15):
给出一个数组,已知元素的个数,数组中的元素是乱序的,要求在O(n)时间复杂度和O(1)空间复杂度条件下找出第一个唯一的元素。

例如 数组是“5 31 5 88 67 88 17 ”,则这个元素是31(虽然31,67,17是唯一的元素,31是第一个出现的)
数组是“3 4 5 4 3 5”,则没有唯一元素

注意:“开辟一个数组,遍历数组,记录每个元素的出现次数”该方法不合题意,要求O(1)空间复杂度。

网友A:
如果输入数据有范围的话,直接申请该范围的次数数组和位置数组,虽然很大,但因为和输入数据的数量没关系,按照定义就是O(1)
遍历全部数据,如果出现数值a就将times[1]++,第一次出现时记录pos[a],遍历输入数据后再遍历数据范围,就能得到结果

这种方法,在数据范围比输入数据个数大得多的时候一点实用意义都没有,但在正好相反的情况下也是有实用价值的

网友B:
难度不小

网友C:
挺复杂啊,得琢磨琢磨再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