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软C++面试题

楼主(2012-10-15):
有一个1GB文件,里面存储的是乱序的数字,电脑的内存为20M,问:如何实现把该文件中的乱序数字在排序之后存储到另一个文件中。

网友A:
有一个比较二的办法,就是牺牲一切时间,每次都进行选取其中的一部分数据,可以说100吧,然后这里面的数据每次都与文件中顺次的100进行数据进行,提取出其中的比较大的数据,第一次比较后,得到的就是最大的100个数据,随后依次选取基础单元,保证每次取出都是最大的单元,知道最后所有的数据都顺次表完成,这样,就得到了顺序的数据到了另一个文件中。

网友B:
将1G的文件分成很多块(每块数据的大小小于20M),每次将这些块的数据提取一个最大值或者最小值,将提取出来的值写到另一个文件中。

网友C:
不懂,跟着学习学习

网友D:
跟C++有什么关系?

网友C:
2楼说的有理啊

网友E:
还真不好做啊

网友F:
跟C++有什么关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要用C++语言实现

网友G:
作为面试题,难度不小

网友H:
2楼方法虽然不是最优的,但的确是可行

网友I:
实现的方法还是很多的

网友J:
大致看了下,没什么思路

网友K:
考的还是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