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增大红外遥控距离和偏角难道就这么难吗?

楼主(2012-10-16):
用AVR128做了红外遥控。人工学习编码(用红外读码器读出遥控编码再写入AVR)。
软件部分:
用T1定时器当中的A、B作比较模式生产生相应的编码。
硬件部分:
用555产生38K载波。用与门进行调制。调制后的信号通过一个三极管驱动红外二极管。
——————————————————————————————————————
载波波型:

调制后波开形:

硬件电路:

---------------------------------------------------
测试结果:
1、对电视进行控制,1m内正对着接收头,可以如真正的遥控一样实现控制,几乎不会出现接受失败。
2、测试3到4m距离,还是可以接收到,但接收成功率就下降了,若偏角越大,接收成功率也变低了,而同一距离、角度,电视遥控是很轻松地实现遥控的。
3、一气之下,拆开了电视遥控,里面的核心是用专业的遥控IC。发射部分的电路基本一样,也是用到一个三极管再加红外二极管有,三极管C极上也有一限流电阻。测试自己做的遥控流过限流电阻的电流约260mA,测试电视遥控的也是约为260mA。
这样就不明白了,同一样的驱动电流,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怎么才能提高距离和偏角?更换了红外管还是一样。有玩过红外遥控的可以谈一下经验吗?AVR产生的编码是正确的,也可以用读码器读出,跟原码一致。

网友A:
发射管和接收管最好是配对的,发射的波长有差异会影响接收的

楼主:
发射管和接收管最好是配对的,发射的波长有差异会影响接收的
引用 网友A:

发射管和接收管是没有配对的。但个人觉得问题应该不大。
编码的脉冲的保持时间主要是利用T1当中的A和B控制。
因为读码器可以读到遥控的编码脉冲的保持时间。
所以,每进入一次中断会强制比较T1B使其拉高,然后设置为比较清0,而T1A则控制清0后的低电平保持时间。

网友B:
这东西应该用单片机来做。

楼主:
查出原因,电压误太大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