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485总线单片机

楼主(2012-10-16):
请问各位大侠,哪些单片机有带RS485总线的,谢谢,用到RS485总线接口,不想外接芯片

网友A:
没有,都是串口外接485接口芯片,就像不会有带RS232接口电平的单片机一样。

网友B:
这个真没有。

网友C:
记得有一家,被RAMTRON收购了的。你去看看。NXP有款还带CANBUS驱动芯片的ARM CORTEXM3呢

网友D:
真没有见过。估计也是为了安全。RS485工作的话,面对浪涌、电压串扰需特别设计,需特别设计。做出来更可靠吧。

网友A:
4楼兄弟,NXP有款还带CANBUS驱动芯片的ARM CORTEXM3

应该是只带CAN控制器吧?不会把物理层的接口芯片也集成去的

网友E:
请问各位大侠,哪些单片机有带RS485总线的,谢谢,用到RS485总线接口,不想外接芯片
引用 楼主:

串口转~
那个浪涌很大,不好集成的~
找个串口较多的单片机就行了~
外围电路一搜一堆~

网友F:
接口IC对硅晶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网友G:
天真的想法。
不知道芯片工艺的想法,如果大家都没有见过,就不要想这么做,否则采购和成本都麻烦的。

楼主:
串口较多的单片机 能推荐一款吧,最好是51的。谢谢

网友E:
串口较多的单片机 能推荐一款吧,最好是51的。谢谢
引用 楼主:

前几天还有一个公司的人来我们公司这里推荐呢`有5个串口的51单片机~他们专做非主流的~
不过忘记了叫什么了~
我帮你问问给你站内信~

网友C:
re a南,LPC11C00系列ARM Cortex-M0:LPC11C12/14增加了1路CAN控制器,LPC11C22/24在此基础上再增加了1路片上集成高速CAN收发器。
另,RAMTRON收购的那家MCU VRS51系列原先有款内置RS485驱动器的,不过现在好像不推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