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问个问题,不要笑话我。

楼主(2012-10-16):
(无正文)

网友A:
按Ctrl + C 可以退出

楼主:
按Ctrl + C 无法退出,按Ctrl + D可以,可能是版本问题
不过我想知道的是原因,是进到什么功能里去了。
比如我按 ‘ 进入,输入一些数据后在按 ’ 退出,感觉像是让你输入引号之中的内容,有什么用呢?
应该既不和shell相关也不和bash相关。

网友B:
下次试试Ctrl + D,可能你再按‘也能跳出去

楼主:
去查了一下资料,感觉功能和 / 差不多,应该是某种跳脱功能,可以让你一口气输入 ‘ ’ 中的全部内容

网友C(2012-11-29):
因为` ' "这类字符需要两个有配对的结速符号,另外如if  while等这类关键字也需要有配对的结速关键字,
shell是能让人在多行输入一个语句的,所以在输入上面的这些符号或关键字之后,换行符不能当作是一个语句的结束位置,
它在下一行显示>提示是接续上一行的内容。直到输入对应的结束符号或关键字为止。
在Ubuntu的shell里,显示>时,按Ctrl+C和Ctrl+D都能结速这个提示,其它发行版可能会略有差异。

网友D:
7#解释的不错

网友E:
7楼解释很详细 受教了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