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关于CPLD上电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2-10-16):
目前用CPLD做个项目,功能已经实现了,但有个问题,在上电的时候,用光耦输出的所有输出量的指示发光二极管会短暂的闪一下。
     电路简图如附件。

我当时想了想,是不是CPLD上电初始的时候会输出个低电平,导致光耦导通,发光二极管亮,后来又查到资料,说CPLD的I/O可以软件配置为弱上拉,但我试了下,还是没用哦,只要一上电,所有的发光二极管都会亮,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哦?CPLD初上电时,会不可避免的输出某个电平值吗?

用的芯片是EPM240T100I ,图片后面的是个继电器

网友A:
altera的不熟,不过这个影响你么?

楼主:
图我没画的完整,完整的是光耦那个接地的脚是接了三极管的基集,用来驱动继电器的吸和,对输出没影响,继电器不吸和,但老总不肯放啊...

网友B:
这个和cpld无关,和你那三极管有关;

网友B:
ps,画个图又 不完整,这不坑爹吗

楼主:
呵呵 在公司上网不是很方便 回去画个完整的再传上来

网友C:
应该是CPLD上电时的引脚默认值问题,一般引脚的默认值为0,然后你的程序运行后赋值为1,导致灯会闪一下。
弱上拉是针对输入的,不适用与你的情况
我觉得应该是个配置问题,不过不敢肯定。

另外:2楼的猴哥,这个问题和用哪一家的CPLD根本没有关系,你就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A:
应该是CPLD上电时的引脚默认值问题,一般引脚的默认值为0,然后你的程序运行后赋值为1,导致灯会闪一下。
弱上拉是针对输入的,不适用与你的情况
我觉得应该是个配置问题,不过不敢肯定。

另外:2楼的猴哥,这个问 ...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这个对设计有什么影响么?

网友A:
这个和cpld无关,和你那三极管有关;
引用 网友B:
还是你完整的表达了我的意思。

网友C:
看了3楼的说明,的确是错怪猴哥了。

网友A:
看了3楼的说明,的确是错怪猴哥了。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是冤枉的。

楼主:
呵呵  本来准备传图的  不晓得怎么了 家里这几天断网了
    问题应该找到了,我们用示波器量了CPLD的输出口,在上电的瞬间CPLD的IO口上会有2个尖峰输出,中间间隔大约35ms,前面尖峰的幅值大约1.7V,后面尖峰的幅值大约2.5V。应该就是这35ms,IO口上的电平不确定,导致有可能输出低电平,从而导致光耦导通、发光二极管亮。后面我们又做了个延时2S后的输出,用示波器量,发现从后面的尖峰开始,正好2S,波形有输出,后来查了资料,CPLD有个电压建立时间,越过这个阀值电压后,写的语言才会真正起作用,这就满足示波器捕捉到的波形了。

楼主:
因为35ms这段时间,所写的语言根本没起作用,所以就想着硬件解决,当时加了电容,想把这35ms给吃掉,试了几次都不行,最后采用了延时给电的方式,加了个延时电路,用继电器控制光耦的3.3V电源,延时50ms上电。问题解决。
     呵呵,当时这么纠结,就是因为当光耦导通时,对外输出的航空插头,在上电的瞬间会有个24V的尖峰输出,就是怕这个尖峰对客户有影响,所以,老总一定要说把这个尖峰消掉,事情就是如此,哈哈。

网友A:
嗯,真不错啊。按时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