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RM 晶振的两个电容,要用多大的容量?

楼主(2012-10-16):
单片机晶振旁的两个电容,我常按资料用22PF,目前没有发现问题,但是究竟用什么容量才是精确的呢?
大家知道吗?有没有什么计算公式?和晶振频率有什么关系?

网友A:
参考晶振的资料和单片机的资料.
当然也可以借助示波器来调最佳的振荡波形, 来获得最佳电容匹配

网友B:
这个好像没有绝对的

网友C:
看频率,一般15~47PF,得看晶振、MCU,不绝对的

网友D:
实际上还真的有运算公式,不过没必要深究了
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 皮尔斯,哈特莱 等振荡电路的分析,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