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433MHz(TI CC1110)通信死机

楼主(2012-10-16):
请教各位 为什么我的1110模块一直会死机呢  有时候是几个小时才死机  有时候几分钟就死机了

网友A:
帮顶贴,哪位高手看看

网友B:
1. 数组越界。

网友C:
原理图根本看不出啥,程序出问题的可能行较大,CC1110这颗SOC的芯片问题很多的,我原来公司用这颗芯片后排因为芯片本身UART口出问题导致市场返回的有1W多片,TI自己也解决不了,SOC成本低,慎用!

网友D:
怎么不直接用CC1101模块??

网友E(2012-12-05):
从所说现象和原理图看不出问题,

网友F:
看不出来,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G:
刚开始搞cc1101的时候,也发现死机,是程序死了。主要看看你的程序,如果是模拟SPI,看看会不会出现争抢MRFI控制。如果是单片机程序,注意主程序和中断程序不要争抢MRFI控制,即不要同时访问MRFI。不知道你有没有加看门狗

网友H:
死机是什么情况?

网友I(2013-04-22):
这个资料解决了CC1110死机的问题,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J:
软件问题,很多时候是假死,进入了死循环。

网友K(2013-06-25):
最近才琢磨,答不上来。楼主你弄好了吗?

网友D:
LZ。  请问你是自己做的CC1101无线模块吗?。。不知道你以前的出现过这种现象没?。。我的建议是用现成的CC1101模块,毕竟人家是专业做这个的,在有些方面肯定比我们自己做强。再说如果你自己做的CC1101模块能通信了。也不敢保证其稳定性和可靠性!我的建议是最好是买现在的CC1101模块用就是了。虽然贵那么几块钱,但是你的产品性能和开发周期将上一个档次。  此建议值代表我个人观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D:
LZ。  请问你是自己做的CC1101无线模块吗?。。不知道你以前的出现过这种现象没?。。我的建议是用现成的CC ...

CC1101解决了超过64字节的帧传输没?

网友L:
有可能是程序死机了

网友M(2014-02-07):
可以外加看门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