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小问题

楼主(2012-10-16):
如图,图1为同相方法器,图2为反相放大器。图3、图4是什么?为什么不能这样接?

网友A:
那不正反馈了,不过正反馈如果经过那个稳定点,也会满足虚短虚断的

网友B:
图3图4是施密特比较器。R9R11多余。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加上比不加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不是放大器呢?

网友C:
图3,图4,R8,R12属于正反馈,会使运放处于饱和状态,VO=+—VS

楼主:
6# yuliang33 反馈接在同相端就是正反馈吗?

网友D:
只有讨论起来才能学到东西

网友E:
应该是只有学好基础课程才可以学到真东西。
理论还是重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为什么是10V呢?

网友F:
我的理解是输出10V是首先根据虚短V+=V-,V+=5V再根据虚断,两个相等电阻分压得到输出是10V

网友G:
一句话:正反馈不稳定!
回去看看负反馈的5个优点!

网友H:
回复 网友A:
这电路不能稳定吧,只是在上电的瞬间能输出10V,后面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