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做输入时接一个很大的电阻,是否相当于高阻态

楼主(2012-10-16):
单片机I/O口做输入时接一个很大的电阻,是否相当于高阻态,输入电压信号是否会有压降?

网友A:
没明白,在哪里接电阻? 作输入时是需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B:
高阻态与外接电阻无关,是IO口一种相当于断开的方式之一,以防止出现误操作的

网友C:
高阻是三态是的概念吧。高阻状态由外部电路决定,串接电阻并不能决定。一定要上拉或下拉才能给出确定的状态。

串联电阻输入信号会有压降,那也得看你的I/O的输入电阻多大?太小了,肯定会有压降的。不过现在的单片机的I/O的输入阻抗一般都上M的。

楼主:
高阻态是单片机内部通过软件实现的吗

网友D:
需要看是串联还是并联   如果是后者则是拉高电压   如果是前者   则是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