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HALL无刷直流电机换相表如何得出

楼主(2012-10-16):
如果拿到一个三相电机,如果霍尔线和相线已经混乱(当然霍尔线和相线还是可以区分),那么怎么可以得出正确的换相表,如:

网友A:
换相表是固定不变的
我估计楼主的意思是怎么去确定相线和对应霍尔线吧.
其实也不麻烦, 任意假定相线, 连接到控制器, 然后调整霍尔线(总共6种可能) 稍稍起动电机, 总会遇到一次电机可以轻松转到起来, 这个时候就找到了.
如果转起来的这次的方向反了. 那么任意对调两根相线, 重新做上面的测试.

网友B(2012-12-25):
你这个图应该是60度的吧,有没有120度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