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如何烧录ATTINY25

楼主(2012-10-16):
刚开始接触AVR,用到一个ATTINY25V-10PU片子,我用淘宝上买的USBASP编程器配合PROGISP 2.0下载程序,编程器说明里是支持Attiny25的,但总是提示 请检查与芯片的连线,我是这样连接的

ATTINY25             USBASP
MOSI(PIN5)-----  MOSI
RESET(PIN1)---- REST
SCK(PIN7)------ SCK
MISO(PIN6)----- MISO
VCC(PIN8)------VCC
GND(PIN4)------GND

请问这样对吗?编程器不行吗??

网友A:
把MOSI和MISO连接线交换一下试试读ID。

网友B:
引脚名要一致是必要的.
此外, 是不是还有外围电路, 影响了连接和电平发送, 这个问题值得注意

网友C:
请重点看看reset脚的周围电路,去掉上拉电阻和接地电容。

1# greenf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