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ACDC电路NCP1217过压保护问题

楼主(2012-10-16):
各位大侠,小弟打算用ON的NCP1217做一个60W反激电源,其中在设计过压保护电路时,有些疑问:
NCP1217DATASHEET中写道,如果Pin1电平大于3.1V,则芯片被关断,然后芯片不断尝试重新启动,直至检测到故障态消失(即检测到Pin1小于3.1V) 后,芯片又开始正常工作。即故障消失时,此款IC是可自恢复的。
我的做法是将电源的输出电压通过2个电阻分压,然后使用TL431比较,使用431的输出来控制IC的Pin1,但是这种做法带来的后果是,如果过压了,PIN1被拉高,芯片关断;芯片关断后,输出电压降低,过压故障消失,Pin1又低于3.1V,芯片又正常工作。然后再过压,再关断,再工作。。。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输出一旦过压,就将Pin1拉高,除非重新上电,否则即使故障消失,Pin1还是保持高电平。使用什么器件可以实现,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三极管搭一个自锁电路,可以参考UC384X系列的规格书中的两个三极管等效的SCR电路

楼主:
2# 不亦心 谢谢,按照你的指点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