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示波器看时序??

楼主(2012-10-16):
开发板2440中,用IIC读epprom,想看sda,scl的时序,已经把两个探头接了开发板io扩展口的sda,scl,但是,全速跑一下就闪过了,尽管在 读函数() 的开头和结尾设置了断点,,另外,想问一下,我用的是泰克的tds示波器,应该怎么看时序???

网友A:
示波器,应该怎么看时序?

就是跟讲时序的资料上一样地看嘛,
这可是基本功哪, 楼主好好研究和训练一下

楼主:
2# airwill 的确,这是我第一次用示波器,我的意思是用示波器怎么测得出时序,大约懂了点,是要调节触发点,可是,当电路为持续高电平时,发现不是一条完美的直线,在极小的时间里会发生跳变,甚至跳到负电压,所以,求指导……

网友B:
全速跑一下就闪过了

建议把sda,scl做成周期信号的效果,不然示波器很难抓波形的

网友B:
当电路为持续高电平时,发现不是一条完美的直线,在极小的时间里会发生跳变,甚至跳到负电压

一般是你的侧量问题,干扰的效果应该不会有怎么强的

网友C:
楼主,记得要把探头的夹子夹到开发板的地上。

网友D:
两个方案
1:程序用个while循环这样就会一直有发送那个数据的波形了,调节好时间,波形就稳定了!或者锁定波形来分析....
2:采用示波器的功能,采用边沿触发,就是当测试的跳变的时候,将波形保留下来,具体的看示波器的使用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D:
第二个方案得到了启发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中了,厉害!!!

网友E:
LZ你会测了吗?会了跟我讲一下,就是到那个触发电平那里不知怎么搞

网友F(2012-12-03):
只看时序的话,还是买个逻辑分析仪吧,淘宝上100多的那种,非常好用

网友G:
用scl通道做触发,不要选自动触发,选正常触发,上升或下降.
然后对scl慢慢看sda...

网友H:
搞个逻辑分析仪多好

网友I:
优点难度,边沿触发吧。

网友J:
直接看datasheet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