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拉电阻和限流电阻阻值应如何选择

楼主(2012-10-16):
发动机控制系统(ECU)中传感器信号通过限流电阻和上下拉电阻输入到单片机,电阻阻值应如何选择?

网友A:
限流电阻,根据sensor信号来定,一般sensor的输出带载能力都不大,串个10K应该就够了。
上下拉电阻,一般MCU内置的上下拉电阻都是几十K,外接电阻可以参考那个值,这里如果是对sensor过来的信号做上拉或者下啦,电阻就用大点,比如1M,以尽量减少对sensor信号的影响

楼主:
RE: 上下拉电阻和限流阻值应如何选择

2# yanwen217 串上电阻后压降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