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测试发现Mega8用外置晶振,最好把CKOPT编程

楼主(2012-10-16):
Mega8用的是外置7.3723M晶振,配置熔丝位时,开始没把CKOPT编程为0,也就是弱振荡,发现其超级脆弱,用手在晶振边上一碰,芯片就工作异常,复位重启,后把CKOPT勾选上,编程为0,再测试,可靠性强多了,用手指直接接触晶振的2个引脚,芯片程序运行依然有条不紊,稳如泰山,呵呵,提醒大家以后尽量都用强振荡模式吧。

网友A:
好啊, 好经验分享了.
谢谢楼主. 支持一下

网友B:
实际测试的结果,顶!但是这样会增加功耗

网友C:
顶一个 ,正在用mega8 。

网友D(2013-04-14):
引用 网友B:
实际测试的结果,顶!但是这样会增加功耗

应该追求稳定吧

网友E(2013-05-30):
和楼主有一样的感受。。。呵呵

网友F(2017-03-11):
帮主请问你使用mage8做EMC测试,过CE认证的时候有没有发现mage8的电源脚附近发出辐射?导致EMC不过的问题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顶一个 ,正在用mega8 。

大侠你好,请问你使用mage8做EMC测试,过CE认证的时候有没有发现mage8的电源脚附近发出辐射?导致EMC不过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