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模拟汽车雨刮电机的负载

楼主(2012-10-16):
想对雨刮继电器进行老化,怎么模拟雨刮电机的负载呢?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弄个雨刮电机不行?
或弄个灯泡?

网友B:
最好是实际的负载

网友C:
没必要吧,又不是测试电机

网友D:
继电器老化一般就是在一定的负载电流下,不断的通断继电器,同时监测其通断动作的时间和稳定通态阻抗,超过一定值判定为损坏。

网友E:
楼上说的好

楼主(2012-11-21):
批量老化,用雨刮电机成本太高!

网友F:
继电器要老化?
反而电机不用老化?

网友A:
就用康铜电阻丝老化了

网友G:
仅仅继电器测试应该是工程研发和来料期间必须做的测试范畴.考虑成品测试不应忽略雨刮器电机负载.

楼主:
亲!是要老化雨刮继电器,肯定要带负载老化的。想求一个方法代替雨刮电机老化雨刮继电器。
测试可以用雨刮电机,但老化用雨刮电机就不方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