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控报警器

楼主(2012-10-16):
下面是一个光控报警器的电路图,想问下为什么要用两个三极管,能不能只用VT1来驱动HA就行了,求大虾指教。

网友A:
一个驱动不足

网友B(2012-11-22):
看HA器件的工作电流时多少,如果这选择一个三极管估计驱动不了,电流不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