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离子充电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10-16):
我照下图搭了个锂离子充电电路。输入15V,可是不接电池时,输出只有4.几V。
会是哪里有问题?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刚查了LM3420的数据手册,更正一下

电路工作过程如下:上电后Q1导通,LM3420内部电压比较器的同相端电压比反向端低,LM3420输出端为高阻态,Q2在R5的拉动下截止,相当于断开,此时LM317作为恒流源使用,充电电流1.25V/1.2R=1.04A。随着充电进行,电池电压不断上升,当超过8.4V时电池充满,LM3420内部比较器的同相端电压比反向端高,比较器状态翻转,LM3420输出端输出高电平,Q2导通,把LM317调整端电压拉低,LM317输出电压下降,充电停止。
所以,不接电池时,如果LM3420是-8.4的,充电输出端应该稳定在8.4V才对。

网友B:
你测的那个电压值是合理的,我没有试验,可以分析一下:(如果试验,还请以试验为准)
显然,1N4001隔断了锂电池对317的影响,同时,3420是检测锂电池电压是否充至8.4V,是因为通过分压计算不难得到3420内部运放反向输入端电压为1.228V,所以当电压低于8.4V,3240是不会有输出的,但是从内部芯片内部的电阻还是可以流过电流的,所以楼主可以量到4.几V的电压!

楼主:
谢谢!你说
通过分压计算不难得到3420内部运放反向输入端电压为1.228V。
请问你是怎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