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中几个层的定义以及作用

楼主(2012-10-16):
除了信号层,内电层,机械层之外,还有几个层,不知道能否有人清楚地解释一下各自的定义以及作用呢?什么情况下使用?
一、Paste层,有Top Paste和Bottom Paste;
二、Solder层,有Top Solder和Bottom Solder;
三、Drill层,有Drill Guide和Drill Drawing。

楼主:
这个问题肿么没有专家解答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没时间,明天在答。

网友B:
paste mask:助焊层,用来开钢漏锡的,对应贴片元件的焊盘
solder mask:阻焊层,直接理解为绿油吧 .
Drill Guide:钻孔定位层,Drill Drawing:钻孔描述层

网友C:
4楼的 正确。

楼主:
对于一般的PCB设计来说,是不是Drill Guide和Drill Drawing一般是不需要的;而paste mask和solder mask不能同时使用呢?

网友D:
paste mask和solder mask 缺一不可

楼主:
一个助焊,一个阻焊,不能同时存在吧?难道都要选上?

网友E(2013-06-19):
引用 楼主:
一个助焊,一个阻焊,不能同时存在吧?难道都要选上?

solder mask:
paste mask: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于一般的PCB设计来说,是不是Drill Guide和Drill Drawing一般是不需要的;而paste mask和solder mask不能 ...

这些层的定义都不能少的
征对有贴片元件的板子
paste mas 是锡膏层(焊接厂需要用到)
solder mask 线路板生产必须用到

网友:
学习了。细微的地方越容易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