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SIM900A做免提,音频输入电路噪声大。

楼主(2012-10-16):
自己买了一块SIM900A的开发板,设置好参数后可以和手机通话,我是用普通有线耳机连到SIM900A开发板上的,效果挺好。现在我需要设计一中距离(3~5)免提式音频输入(输出我已经用功放把SIM900A的音频输出实现放大了):软件参数配置是利用AT命令设为免提、适当的麦克增益和回声抑制;硬件将麦克输出经三极管放大(26dB)再输入到SIM900AMIC_PMIC_N两脚(音频输入端),实验通话效果不理想,用手机跟这个免提SIM900A通话有噪声、音量小,捣鼓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请问是SIM900A不支持我这样的免提音频输入呢?还是我这个麦克风增益电路有问题?请帮忙解答,感激不尽!!!

附上SIM900A的音频输入参数(1)和我使用的麦克输入三极管放大电路(2a2b)。另外说明:SIM900A的供电电压为4V左右,麦克放大电路我用6~12V供电(电压越大通话噪声越大),两个部分共地。我用的驻极体咪头作为麦克风,人距离咪头越远说话,咪头的输出电压越小,所以我就考虑加了个放大电路来实现免提。

网友A(2013-01-01):
请联系我:13203718099
QQ不常在线,可以先电话我,再QQ聊
QQ:276463806

网友B:
任何GSM/GPRS/CDMA/3G模块都支持免提通话,关键是要设计好电路,注意这些模块都是采用平衡式输入输出的,如果使用单端电路需要进行极性转换,另外注意地回路的设计,感应噪声往往来自地回路设计不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任何GSM/GPRS/CDMA/3G模块都支持免提通话,关键是要设计好电路,注意这些模块都是采用平衡式输入输出的,如 ...

可以直接链接LINEIN-L和LINEIN-R的。

网友B:
不是所有的模块都有Line In接口。

网友C(2014-05-25):
兄弟,我刚接触gsm模块,我想请教一下:我用AT指令拨号了,手机接通了之后我如何判断模块已经建立了通信?单片机应该读回什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