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种电流测量法的讨论

楼主(2012-10-16):
图1 是放大倍数固定(1000倍),改变R0来获得2mA-2A量程的满刻度显示,使得每个量程的分辨率为一个字。
图2是R0固定,改变放大倍数使得每个量程的分辨率为一个字。
不知我意思说清楚了没有,两种方法期待大家高论

网友A:
这两种方法的开关电阻都影响测量精度,不可取,第2种肖好

楼主:
如何消除开关电阻影响?是不是提高电流采样电阻值?

网友B:
把采样点取在电阻上 就是开关的下面

网友A:
关键是开关的电阻匹配性与采样电阻比
如果采样电阻=0.01Ω,而开关电阻不匹配度也=0.01Ω,则最大误差100%

采用图2,如果放大电阻=10K,而开关电阻不匹配度=0.01Ω,则误差只有1/10万

网友C:
赞同LS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