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电流测量方法的讨论(以此贴为准,请版主删除其他)

楼主(2012-10-16):
图1 是放大倍数固定(1000倍),改变R0来获得2mA-2A量程的满刻度显示,使得每个量程的分辨率为一个字。这么大的增益担心其全量程线性。

图2是R0固定,改变放大倍数使得每个量程的分辨率为一个字。

不知我意思说清楚了没有,两种方法期待大家高论

楼主:
请大家发言

网友A:
先不说线性。
开关串联在额定20A电流的电路中,万一开关稍有些接触不够好,你的放大器就要烧毁。
开关与0.01欧分流电阻串联,开关自身的接触电阻可能有数毫欧,这将引入多大误差?

网友B(2013-05-08):
怎么这么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