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水箱自动加水系统中的水流开关

楼主(2012-10-16):
请教:水箱自动加水系统中的水流开关
情况是这样的:
    由于我住的地方是自来水每天只提供2小时,于是就在家里的房顶上安装一个水箱,在提供自来水的时候打开自来水给水箱加满水,由于供水时间太短,常常忘记给水箱加水,因此想用C51设计一个自动加水系统,每天到了有自来水的时候自动打开水龙头给水箱加水,加20分钟(大概快满时)后自动关闭.现在C51部分是这样计划的:
1.C51+DS1302来得到当前时间和加水时间.
2.根据1的时间用C51控制继电器来控制水龙头开关自动加水.如通电就加水,断电就停止加水,或者别的方式.
以上这此都没有的问题,但是找不到可控制水龙头出在是:
1.有朋友建议用感应水龙头.由于没用过,跟淘宝上的买家联系了一下,他们说水龙头是电磁的,要修改时间很麻烦,无法长时间供水.
2.用PWM的电动来拉动水龙头开关,但是感觉太复杂,不好实现.

请大家帮忙支支招,多谢了!!

网友A:
这个么。。。你还是去你家的卫生间看看,那里有一个现成的方案,元件也好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B:
打开抽水马桶的水箱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C:
洗衣机进水阀+家用定时插座。

网友D:
楼主的这个设计又让我想起了一则故事“如何解决肥皂盒内没有肥皂的问题”,大风扇吹之,O(∩_∩)O~

有时候没有电也能搞定事情的

网友E:
用条管子,接到水龙头,管子的一端接个伐口,当有水的时候有一定的压力,达到那个压力伐口自动开启,水就溜到水箱

网友F:
1、用电动阀门,不过成本高些;2,接浮球阀,类似抽水马桶的原理,这样把水龙头一直打开,来水后自动加水,水满后浮球阀会自动关闭,原理可以自己上网查查。

网友G(2013-04-05):
那个东西叫电磁阀

网友H:
初中的时候做过,一条钓鱼线,一个玻璃瓶,一个方形塑料泡沫, 按后一个磁铁,一个单刀开关,

瓶子重力拉下开关,得电工作,瓶子定量装水悬浮于水

塑料顶开开关,磁铁保持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打开抽水马桶的水箱看看就明白了...

赞同!最佳方案确实就是wfl102824 所指明的,马桶内有自动液位控制装置。
解决问题,越简单越好。

网友J(2013-08-10):
好像过程很简单,你讲的有些复杂

网友K(2014-01-11):
用电磁阀可以的,

网友L:
浮球阀就好

网友M:
R S触 发器可以解决,自动给水, 到一定水位关闭,低于一定水位打开
不需要定时开20分钟

网友N:
对就是电磁阀

网友O(2014-04-02):
有电磁阀门的 你可以去看看 我们学校洗澡水就是请它当门神的  不过 一块磁铁搞定了。哈哈哈哈 不过你这个最好做个水位监测,要不然肯定悲剧。水漫金山 。

网友P: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何必搞的这么复杂呢!!!

用ds1302岂不是一更改送水时间,你就得更改程序。
用传感试器才好。

最好用电磁阀,简单,不过得注意防水。

最好加上水箱水位检测,不然程序一跑飞,岂不洪水泛滥。

网友Q(2014-06-01):
不用这么复杂吧?

设两个水位电极,高水位、低水位。到达低水位时补水;到达高水位时停止补水;在高、低水位之间时保持(或补水、或停止补水)。

网友R:
如果想用C51来实现那就买个电动阀门或者电磁阀和水位磁敏开关很简单的,如果用PLC那就编程同样还是用水位磁敏开关和电动阀门或者电磁阀,用上面的方法成本有点高但是制作的同时可以学习一下,如果为了省钱还省事那就直接安装个不锈钢的浮球开关即省事还省钱,就是不能学知识了。

网友S:
楼主可以搜索一下 水位控制阀,

网友T:
这是要大动干戈吗

网友U:
根本不用芯片控制,看看马桶的原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