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电流测量方法的讨论

楼主(2012-10-16):
图1 是放大倍数固定(1000倍),改变R0来获得2mA-2A量程的满刻度显示,使得每个量程的分辨率为一个字。
图2是R0固定,改变放大倍数使得每个量程的分辨率为一个字。
不知我意思说清楚了没有,两种方法期待大家高论
下载次数:0

网友A:
最好参考万用表里的切换方法

网友B(2012-12-29):
毫无疑问,第二个。第一个要切断DUT电路,这绝对不允许的。

网友C:
讲精度应是第一个好,第二个放大了,会出现偏移,噪声电压等

网友D:
第一个好,但是楼主第一个的图有点错误,最低档的电阻应该是恒接在电路里,量程切换是在基础上并联。

网友E:
第一个,压降恒定,但切换了被测电流,这样就会出现两个问题:一个是开关有接触电阻,而且每次还不同,测试误差很大;第2个问题是带电转换开关的话,会有大问题(很难在通电的时候不让人家转换开关),比如打火、烧坏。

第二个,分流电阻不变,会造成不同测试电流的压降变化太大。小电流时电压太小、分辨和精度很差,而加大采样电阻又会使得大电流的场合下功耗和压降太大。

其实还有别的测试电路,参考模拟万用表常用的电流测试转换方法,个人认为这个反而是更好的方案:

网友F:
都有问题,具体的可以搜一下7106万用表芯片测电流的方法。
一楼的方法一理论最好,但是取样线接得不对,应该直接接在取样电阻两头,不能引入其它的接触电阻和开关切换时有电弧;方法二也比较常用,但是漂移和噪声都被放大了,精度不容易做到;六楼这个图也是常用的,但档位不需要这么多,并且电阻的取值和档位要考虑到归一性。

楼主(2020-11-24):
呵呵,8年前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