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求解主板上一个1.05V电路问题

楼主(2012-10-16):
(无正文)

网友A:
积分电路啊。。。。

网友B:
我感觉应该是避免输入信号突变下输出出现振荡情况.

网友C:
这是一个线性电源,将1.5V转换为1.05V

网友C:
不好意思,没看到后面的问题刚

网友C:
电容是反接的,目的应该是抵消MOS管内部GS之间的等效电容,加速MOS管的反应速度

网友D:
做负反馈用,通俗一点,就是防止线性电源震荡,这个必须要有!

网友E:
RC滤波,那个电容接到“地”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