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303 lpm3 电流5uA。如何做到更小电流?

楼主(2012-10-16):
3.3V供电,msp430g2303 lpm3低功耗模式下,电流5uA。如何做到更小电流?

楼主:
在LPM4模式下,电流为0.1uA.

网友A:
主要是通过合理设置低功耗模式    其实所谓低电流应该是指的为在低功耗模式下的最低电流   在MCU工作阶段一般不太考虑功耗问题     如果要降低功耗   一是优化算法   提高代码执行效率   另一个就是硬件部分的优化   提高电能利用率    主要是这两点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谢谢

楼主:
谢谢hawksabre。我的目的主要是验证430低功耗模式下是否能够达到文档里所说的那么低功耗。条件是:进入低功耗后,一直保持,不退出,测量VCC电流。

网友B(2015-01-25):
这个嘛,我用万用表测试(0.01uA分辨率)LPM3下3.4uA,LPM4下0.34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