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2_IRQn

楼主(2012-10-16):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Channel;这样写会说IRQChannel没定义

而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这样就OK了。
怎么会这样???
(STMEWF103RE)

楼主:
哦,我看见那个stm32f10x.h中是USART1_IRQn这样定义的。
而书上给的是另一种可取值。

网友A:
上面那个旧版本的库
下面那个新的,你工程用的是新库

网友B:
上面那个旧版本的库
下面那个新的,你工程用的是新库
引用 网友A:
不同版本定义的名称不同。菜鸟,再补补C语言只是吧。

网友A:
上面那个旧版本的库
下面那个新的,你工程用的是新库
引用 网友A:
不同版本定义的名称不同。菜鸟,再补补C语言只是吧。 ...
引用 网友B:
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