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常用的焊锡能耐多少度低温?

楼主(2012-10-16):
一般纯锡在-13以下会开始出现"锡疫",-33度会严重加快"锡疫"。但我把电路板在-40的低温箱里放了大半天后,取出来没发现异常。

问题:
常用的有铅锡和无铅锡,一般能在多少度低温下可靠工作?

网友A:
锡不能工作在低温下。下面供参考:
灰锡在低温时崩碎成粉末的现象。常见的金属锡是白锡(β锡),在低于-13.2℃开始转变为它的同素异形体灰锡(α锡),但转变速度很慢,要冷到-30~-40℃才达到最大的转变速度。当β锡(密度7.298克/厘米3)转变为α锡(密度5.846克/厘米3)时,体积增大约20%,便崩碎成粉末。锡中所含的少量铝、铜、镁、锰、锌等杂质,可加速这一转变;而所含的铋、铅、锑、银、金等杂质可使转变减慢,含量增到一定量时,甚至可抑制转变的发生。为避免锡疫发生,锡在储运过程中的温度不可太低,寒冷地区不能用锡质容器或锡焊容器。粉末状的灰锡可重熔成为白锡。
1911~1912年,英国探险家斯科特(R.F.Scott,1868~1912)去南极探险,他和四名助手于1912年1月17日到达了南极中心。在返回途中,发现储存在供应点的油罐破裂,燃料油流失,食物被油污染,终于冻饿而死。油罐是用锡焊接的,在严寒气候下,产生锡疫,导致斯科特等人的死难。
可以有耐低温的焊锡,含银,铋等都有,可询问焊接厂,或有关航天的焊接厂。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老T叔,那我们平时用的无铅锡好像不是这样啊?我们在做低温老化试验的时候,没出现过这种现象啊?

网友A:
平时的锡丝是铅锡合金,锡占63%左右,还有其它添加材料,所以可以耐一定范围低温,不会发生锡疫.不过具体数据不清楚.

楼主:
又查到一点资料:
有铅锡是铅锡合金(常见的为Sn63Pb37或Sn60Pb40),无铅锡是铜锡合金(也有铜锡银合金,或其他合金)。

没发生"锡疫"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1. 锡合金在-30~-40℃的“锡疫”现象还不明显,但在-55度时会有明显作用。
2. 锡合金(如铅锡合金),变成固态时,会形成共晶态,不再是纯锡的白锡(β态)或灰锡(α态)。另外,查到锡中加入锑可以阻止“锡疫”发生。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
在英文版的维基百科里找到答案了:http://en.wikipedia.org/wiki/Tin_pest

网友C:
北方电视机锡焊也有灰的时候,所以他们都用高含铅的锡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