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g不通目标板的ip

楼主(2012-10-16):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ping主机   说明上位机与实验板线路没有问题   向下ping不通    说明上位机未找到实验板   可能是下行协议有问题   或者下行端口设置问题   个人觉得应该不不是IP设置本身的问题

网友A:
这只是我个人对于你的故障的初步判断   你再参考参考别人的意见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   呵呵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重设了MAC地址,问题竟然解决了, 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没有接触过网络协议 问题多的郁闷

网友B:
肯定是ip设置的问题

网友C:
ip设置问题,没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