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扫盲】【求大神】【求T叔】红外测温传感器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2-10-16):
最近对红外测温感兴趣,搜了了两天资料,知道了热辐射的基本定律、大气吸收窗口、辐射角等概念,但查到的传感器手册都很简短,一般只说了内部有NTC、热电堆及一些不太懂的参数,没有提及测到的热电堆电压、NTC温度,要如何计算才能得到被测目标温度

网友A:
http://ishare.iask.sina.com.cn/search.php?key=%BA%EC%CD%E2%B2%E2%CE%C2%B4%AB%B8%D0%C6%F7%B5%C4%BC%C6%CB%E3&from=index&format=

一般温度传感器都有B值表,即温度与阻值的对照表,可用此表来标定系统.
若没有,则自行标定,通常用冰点0℃与沸点100℃来标定两头,再用查表法来修整其余各点的误差.很少有用计算方法的,一是数学模型不易建立,其次非线性部分还是得靠修正来补偿.

楼主:
T叔,我在MLX90247的手册里看到它提供的公式是 Vir = Alpha * [ (To^4) – (Ta^4) ]
Vir为热电堆电压,Ta为环境温度(NTC),To为目标温度, Alpha系数为 4.28 * (10^-13) +/-30%  单位是 V / (K^4);然后,用这公式再乘上目标辐射系数,应该就可以计算出目标温度。

猜测,这条公式应该由 斯蒂芬-波玻尔兹曼定律(E = σ * T^4) 推导得到的。
但我在其他厂家的传感器手册里没看到类似的Alpha系数,也没提供计算公式,只有类似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3249271.html这样的参数,该怎么用呢?

楼主:
是不是用 热电堆传感器面积 、 热电堆响应度 、连同 σ 系数,一起来推导一个类似MLX90247的Alpha系数?
但这份资料的第9页给出的却又是3次方,有点迷茫。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4246722.html

楼主:
下班,收工,让脑袋冷却下。

网友B:
我们知道自然界一切温度高于绝对零度(-273.15℃)的物体都会发射红外线,其辐射能量密度与物体本身的温度关系符合普朗克(Plank)定律,红外测温就是利用这一原理。这里要纠正一个说法,不要认为红外温度传感器测量温度就是物体的表面温度,它测的是目标物与传感器或者说是物体与环境温度之间的差值。下面是具体计算公式:
E=δε(T-To)
式中,E是辐射出射度,单位是W/m3;
δ是斯蒂芬一波尔兹曼常数,5.67x10-8W/(m2•K4);
δ是物体的辐射率:
T是物体的温度(K);
To是物体周围的环境温度(K)。
    由于人体辐射波长范围主要集中在9μm—10μm,该波长范围内的光线不被空气所吸收,所以可利用人体辐射的红外能量精确地测量人体表面温度。
    在温度测量系统中,温度传感器的准确度和精度是关乎测量结果的两个重要参数,对于红外温度传感器来说,由于它采用非接触式测量,因此它对环境的要求特别高,如果采用热电偶的测量原理,对环境温度进行补偿,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楼主:
T叔,这是在官网下的Rev004英文版,里面多了那个计算热电堆电压的公式。中文版收下了,看着就是舒服:D

楼主:
8# ccgstrong 谢谢指教,还有一个问题是辐射出射度 E 和 热电堆电压 V 是怎样联系起来的?用响应度(单位为V/W) 这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