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0总线多设备问题

楼主(2012-10-16):
硬件平台:Friendly mini2440, linux平台
比如我有两个SPI设备要用到SPI0总线
1、
Platform_device

struct platform_device s3c_device_spi0 = {

.name

= "s3c2410-spi",

.id

= 0,

.num_resources

= ARRAY_SIZE(s3c_spi0_resource),

.resource

= s3c_spi0_resource,

.dev
= {

.dma_mask = &s3c_device_spi0_dmamask,

.coherent_dma_mask = 0xffffffffUL

}

};
2、
Platform_driver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river s3c24xx_spi_driver = {

.remove
= __exit_p(s3c24xx_spi_remove),

.driver
= {

.name
= "s3c2410-spi",

.owner
= THIS_MODULE,

.pm
= S3C24XX_SPI_PMOPS,

},

};

3、
spi_device

static struct spi_board_info s3c2410_spi0_board[] = {

[0] =

{

.modalias
= " spitest1",

.bus_num
= 0,

.chip_select
= 0,

.irq

= IRQ_EINT9,

.max_speed_hz
= 500*1000,

},

[1] =

{

.modalias
= "spitest2",

.bus_num
= 0,

.chip_select
= 0,

.irq
= IRQ_EINT9,

.max_speed_hz
= 500*1000,

},

};

4、
两个spi_driver

1static struct spi_driver tle62x0_driver = {

.driver = {

.name
= "spitest1",

.owner
= THIS_MODULE,

},

.probe
= tle62x0_probe,

.remove
= __devexit_p(tle62x0_remove),

};
2static struct spi_driver tle62x0_driver = {

.driver = {

.name
= "spitest2",

.owner
= THIS_MODULE,

},

.probe
= tle62x0_probe,

.remove
= __devexit_p(tle62x0_remove),

};

5、
问题:始终只有名叫“spitest1”的spi_driver才能probe成功,“spitest1”正是spi_device

6、
static struct spi_board_info s3c2410_spi0_board[]
中的第一组元素,意味着spi_device

static struct spi_board_info s3c2410_spi0_board[]第二个以上的元素无法匹配,这是为何?
该如何才能匹配?
请大拿指点!衷心谢谢!

网友A:
确定下你的两个设备的硬件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回复!
我首先把我的问题再重申一次,SPI设备在linux下总线方式工作时,会在注册spi_driver的过后,进行会将spi_driver中的设备名称和mini2440(开发板)平台注册文件中的名称进行匹配,然后调用probe对匹配上的spi_device进行初始化。
mini2440的平台注册文件中的static struct spi_board_info s3c2410_spi0_board[]是一个数组,包含多个设备,spi_driver中的设备名称应该和s3c2410_spi0_board[]中每一个名称进行匹配,但是问题是,现在spi_driver中的设备名称只是和s3c2410_spi0_board[]中的第一个设备名称进行匹配,所以除了s3c2410_spi0_board[]中的第一设备外,其他设备在注册了spi_driver后,都不会进行probe初始化spi_de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