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c02的菜鸟问题,大家进来看看

楼主(2012-10-16):
有用过这款芯片的童鞋么,芯片引脚上的A0,A1,A2是做什么用的额。我搞了半天没搞明白,看资料好像说是多个24C02连接用的,连起来干什么?扩大内存?大家能告诉下我么,纠结很长时间了。。

网友A:
区分地址的,打个比方,如果你在一条I2C总线上要挂2个24C02,就可以把其中一个地址设为0,一个设为1,
一条I2C总线上最多可以挂8个24C02。

网友B:
就相当于选中那个单元,有点像74LS573的样子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意思是给予三个地址位,如果要是在I2C总线上挂八个24c02的话可分别设为111,110,101等等八个数字,然后通过选中不同的地址来选中不同的24c02,是这样的吧,但是挂这么多的24c02有什么用呢?24c02一共有256B,挂八个就有256*8B了么?还是这些24c02是用来储存不同的数据的,方便调用?

楼主:
还有,用proteus仿真的时候怎样才能看出程序是否有效呢?24c02是用来存储数据的,但是仿真时可以模拟掉电的情况么?

网友C:
如果你想看掉电以后数据是不是会消失,这个就不用仿真了,原理性的东西,不看也罢。如果你是想研究掉电瞬间的情况,仿真也帮不了你,因为无法仿真实际掉电瞬间。

网友D:
多个24C02接在同一个I2C总线上时区分用的地址位,如果你的板子只有一个24C02那你就全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E:
再看看I2C的协议。

网友F:
片选信号

网友G:
除了挂24C02还可以同时挂其他

网友H:
7楼正解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这样的,其实我说的一条I2C总线上最多可以挂8个24C02,事实上很少挂那么多,经常就是1个。同时,不同品牌的24C02其规格又可能不一样,FM24C02有一款就省略了地址比较器,此种24C02在一条I2C总线上就只能挂一个!设置地址位是为了在I2C总线上准确的找到对应的24C02!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全面 谢谢了啊

网友I(2014-12-10):
编码地址

网友J(2018-04-05):
就是门牌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