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极性的模拟信号怎么转换成双极性?

楼主(2012-10-16):
单极性的模拟信号怎么转换成双极性?
答案一:用RC电路可以。
还有什么答案呢?

网友A:
你的目的是要得到输出信号与原信号相位相差180度,方法比较多:
1,用一个三极管接成共射级即可
2,加入延迟网络(或积分网络),比如RC
3,利用比较器,这个方法就更多了,等等了

网友B:
方法为:
1. 变压器。
2.运放,第一级运放输出之后,接到第二级运放的反相端反向,两级运放的驱动是双极性的。
用RC电路,必须是移相前的信号为一极,经过180移相的信号为另一极,但是输出阻抗太高了,不行的。

网友C(2013-07-11):
具体点啊,RC参数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目的是要得到输出信号与原信号相位相差180度,方法比较多:
1,用一个三极管接成共射级即可
2,加入延 ...

这个比较屌~~

网友D:
用倒相器

网友E:
如果信号频率比较低用运放,当然也可用低频变压器。不过低频变压器体积大、重量重、成本高;

如果信号频率比较高用三极管差分电路或高频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