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两层分别用什么电源层和数字层最好?

楼主(2012-10-16):
如果是设计4层板的时候  电路板上面有stm32芯片是3.3v的  也有5V的数字电路 和5v模拟电路 混合在一起 请问中间2层分别用什么电源层 和数字层最好?

网友A:
电源层5V跟3.3V各分配一个区域,还有一层是地层

网友B: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