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看看这个程序,SST89E516RD与TLC1543

楼主(2012-10-16):
小弟最近用SST89E516RD与TLC1543做了一个AD转换电路,因两块芯片均集成SPI接口,所以用的SPI总线程序编写,调试是用硬件调试。可是在数码管显示却只闪一下变灭了,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

网友A:
楼主先调通数管,并掌握它,之后再去调试A/D,否则都不知道是哪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