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2012-10-16):
有没有碰到过,外部下降沿中断模式,复位以后自动中断一次的啊?

网友A:
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估计是硬件设计出了问题吧

网友B:
先判断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吧。

网友C:
似乎碰到过。
似乎进行合理设置后,能够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D:
先用示波器看看复位后中断脚上是不是有下降沿。

楼主(2013-02-21):
重新配置了一下EXTI_CR1寄存器,解决了,感谢楼上的各位朋友,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