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器Ultraedit快捷键

楼主(2012-10-16):
编辑器Ultraedit快捷键
说到编辑器的快捷键,VIM是无与伦比的。要反对,也得是带脚踏板的EmaCS。UE还是有差距的,很大差距。注意:VIM是开源、免费的,而UE则需要 注册。UE是Windows下最好的编辑器——如果没有GVIM和Emacs的话。而VIM和Emacs则是任何操作系统下最好的编辑器。198 自动换行 CTRL + W
199 插入当前日期/时间 F7
200 找到匹配的括号 (,[,{ or },],) CTRL + B
201 段落重新格式化 CTRL + T
202 Tag 列表 CTRL + F8
203 转换所选文字为小写 CTRL + F5
204 转换所选文字为大写 Alt + F5
205 激活拼写检查 CTRL + K
206 切换列/块模式 ALT + C
207 设定书签 CTRL + F2
208 转到下一书签 F2
209 插入用户定义的模板 Alt+0-9 or Shift+Alt+0-9
210 上滚一行,光标不变 CTRL + Up
211 下滚一行,光标不变 CTRL + Down
212 显示函数列表 F8
213 到下一段 Alt + Right
214 到上一段 Alt + Left

楼主:
Tip 1: 如何去掉所编辑文本中包含特定字符串的行?
这则技巧是在UltraEdit的帮助文件里提到.CTRL+R 调出来替换(Replace)窗口,选中"使用正则表达式";然后用查找 %*你的字符串*^p 替换成空内容即可.如,我当前有个文本文件,需要去掉所有包含 http://www.dbanotes.net/ 这个字符串的行,查找 %*http://www.dbanotes.net/*^p 替换成空即可.注意,^p 是 DOS 文件类型的换行符.如果是 Unix 类型文件,则用 ^n.

Tip 2: 如何在行末添加特定字符,比如逗号?
有了上面的经验(其实我第一次是从同事那里学到的),CTRL+R 调出来替换(Replace)窗口,选中"使用正则表达式".然后可以查找 ^p(或者^n,如果是Unix 文件),用 ,^p(或者,^n)进行"全部替换"即可.补充一点,如果是 MAC(Apple) 类型文件,则换行符号为 ^r .

Tip 3: 如何删除空行?
参考上面两个例子,查找 ^p$ 然后替换为空即可.

看来,正则表达式需要学习一下喽.

Tip 4: 编辑文件如何加入时间戳 ?
F7 快捷键即可.你试试看?

Tip 5: 为何 拷贝(Copy)/粘贴(Paste)功能不能用了?
不怕大家笑话,我有几次使用 UltraEdit 的过程中发现拷贝与粘贴的内容是不匹配的.不知所以然,干脆重新启动了笔记本.今天翻看手册才恍然大悟:UltraEdit有10个剪切板 (clipboard),分别用Ctrl+0 - Ctrl+9 切换. Ctrl+0 是 Windows 的,其他则为用户自定义的.我在使用的过程中错调用了 CTRL+n, 结果内容就有问题了.你遇到过没?

Tip 6: 即使是打开小文件也有迟延?
这是我遇到过的问题.每次打开文件的时候总有几秒钟的耽搁.我的机器性能可不算差.怎么回事? 网络打印机搞得鬼! 打开"高级"->"设置"->"编辑器"->"高级",看看是不是选中了"载入/恢复打印机设置"?如果是的话,去掉(不同的版本/汉 化与否可能该位置所在有差别).

Tip 7: 删除当前行内容 CTRL+e

楼主:
Tip 8: 把常用的菜单功能做成快捷按钮放在面板上。

    菜单路径:Advanced-Configuration-Toolbar,选中左边喜欢的功能菜单,选中右边的位置,点击Insert即可。比如” Dos to Unix”用于把dos下的回车键去掉,“Compare files”用来比对文件,”Display Ruler”,”Display Line Numbers”,最让人惊喜的居然还有一个”ASCII table”的功能,不用每次查ASCII码的时候都去翻箱倒柜了,呵呵。不过可显示字符的 ASCII值可以通过直接查看16进制模式看到,不用这么麻烦。

Tip 9: 列模式(快捷键:Alt+C)
       当你需要批量修改数据或者造数据的时候,这个功能显示了强大威力。试试打开一个文件,按下Alt+C,Ctrl+A,开始写字,你会发现文件中所有的行都在执行相同的动作,一排相同的数据就出现了。动动脑筋你会发现各种奇妙的用法

Tip 10: 做行标记

    移到需要标记的行按下Ctrl+F2,标记好了;走到文件的任意其他行,按F2,回到标记处。可以做多个标记,这时F2在各个标记中循环走动。F2:Next Bookmark,Alt+F2:Previous Bookmark。

Tip 11: 列标志
写后台程序的时候不希望一行写的太长,一般要小于80个字节,但即使显示了标尺也看不大清楚屏幕中下部的行是否已经到了80字节,除非看下部状态条的列 号。这时这个东西就起作用了。菜单路径:View-Set Column Markers,可以设置两个列标志,我们先设第一个,在第一个编辑框中填入80,再选择View-Show Column Marker 1,看到了?第80字节的地方出现了一条竖线。

Tip 12: 注释

有时调试程序时需要把连续的多行用“//”注释,然后还要放开注释,一行一行写太土了吧,有现成的东西用。选定要注释的行,Edit-Comment
Add增加注释,Edit-Comment Remove。

Tip 13:编辑

    选定整个单词当然可以用鼠标双击,用键盘Ctrl+J。删除整行Ctrl+E,删除到行首Ctrl+F11,删除到行尾Ctrl+F12。

Tip 14:别让它老问你是否把unix文件转换尾dos文件

到了9.0版本打开unix文件的时候它总是会问是否转换为dos文件,实在很烦。不过可以屏蔽,Advanced-Configuration-General,把右中部的Auto Convert Unix Files点上就好了。

Tip 15:

打开文件内容中的文件 如果文件的内容里面有 "c:/test.txt" 或者"http://www.test.com/js/test.js"
这样的内容你可以把鼠标定位到上面,点右键。弹出的菜单最上边会多个选项 "c:/test.txt" 或者"http://www.test.com/.../test.js"
点击它,打开相应文件。

ctrl+b 写程序的时候,括号一般要一一对应的,但是如果嵌套太多,看花眼了,怎么办?你把光标放在括号开始的地方,按ctrl+b,UE 会帮你找到相对应的括号结尾的地方。你还可以试试连着多按几次ctrl+b。 [Stick Out Tongue]

楼主:
F3
默认情况下,当你按F3的时候UE可以查找现在选中的内容,F3是下一个符合的内容,ctrl+f3是上一个符合的内容.(请查 看advanced/configuration/Find标签)

ctrl+f2
程序会有很多行你当然可以记得你要到的行数,然后用ctrl+g,然后输入行号,到所在的行。但是用ctrl+f2我觉得更方便。比如说你要频繁在多个 function中切换。可以在function开始的地方,按一下ctrl+f2,给这一行加一个书签。然后再另外的function开始的地方,也来 一下ctrl+f2,有书签的地方,字的背景色会不同。当你想换到下一个书签的时候,就按f2,但是想到上一个标签怎么办?ctrl+f2?不对,嘿嘿,
再按就是加书签或者取消当前行的书签了。应该是alt +f2.

简单的用正则表达式的查找替换
有时候会有一些简单文本处理的工作。比如你手头有一个文本,需要给所有行后边添加一个";"。用查找替换来完成ctrl +r,查找 '^p' 替换为'^p;',(记得选中regular Expressions,这样才能用正则表达式的功能。)然后你可以选replace all(alt+a),或者点开始,一个一个的查找,替换,这样的好处是知道都替换了那些,有些时候你可能不想全部替换

把类似'{$abc}'替换为'var abc=abc;',abc有可能是其他字符ctrl+r,查找 '{^$^(*^)}' 替换为'var ^1=^1;'(记得选中regular Expressions,这样才能用正则表达式的功能。)然后你可以选replace all(alt+a),或者点开始,一个一个的查找,替换。

自定义快捷键
UE很多功能都有快捷键,但不是所有的都有。11.00有一个Text2html的功能。我工作中遇到了要对大量代码进行这种操 作的情况。我就想自己定一个快捷键。
advanced/configuration/key mapping
在commands 里面找到你要用的command.我这里是HTMLConvertSpecialChars,然后点Pres s new key下面的输入框,设置一个自己觉得爽,不冲突的快捷键。比如ctrl+alt+s.然后点ok.这样用常用的功能,可以成倍 提高效率。

计算选中区域数字的和
比如如下文本
23a1
4 1.1
先选中,然后Column/(sum column/Selection),UE会以空格,字母分割数字,告诉你一个总数

楼主:
UE的列编辑功能
首先要alt+c,进入列编辑模式。进入后,你可以用鼠标选择一个方形的区域。删除,复制全看你喜欢了。
如果你想在每一行第二个字符开始加入一个'test',在列编辑模式下,定位光标到第一行,第二列。
Column/(Insert/Fill column)
,你还可以用这个功能插入行数。在列编辑状态下的复制粘贴都很有意思,某些情况下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UE的比较
UE内置一个比较功能,可以帮你比较2个文件的不同
file/compare files...
如果你打开了2个要比较的文件,UE会把这2个文件自动填入2个要比较的文件位置,不然,你要用browse功能去找到那2个文件,设置一下text还是 bin,是否要ignore一些你不关心的东西。然后点击compare就到比较界面。你可以设置只显示不同或者相同或者都显示。日常的应用是可以了。 (有点像BC,不知道谁抄谁的 )

加入当前时间
有时候写代码要注释,比如那天改的,按一下F7试试。

打开的文件中切换
如果打开多个文件,要在多个文件中切换,用鼠标点,麻烦,试一下ctrl+tab。好多多窗口的软件都支持这个功能。

恢复到上次存盘状态
一个文件改动多了,想undo到最初状态,file/revert to saved.

楼主:
文件备份,重命名
一个文件要备份,你如果选save as了,那当前打开的就是你save as之后的文件了。
用fle/(make copy/backup),你还可以直接重命名当前编辑的文件 file/Rename file

UE的project功能

11.00 以后有了一个自动打开上次关闭时打开着的文件这个功能了,以前好像没有。这就可以用到Project功能。其实就是定 义一组相关的文件。project/(new project/workspace)               UE会要求你存一个*.prj的文件。下次你可以打开UE的时候,project/ (o pen project/workspace),继续上次的那个project的session工作。也可以file/(recent project/workspace)

UE的function列表功能
打开一个程序文件,比如*.js,确保view/view as(*)/Javascript。选择view/(view/lists)/function list.也可以用F8

大块代码缩进的调整
选中要调整的代码块 按tab,进行缩进,你再按一下shift+tab。效果咋样?

UE的右键功能
1)去处行末的空格
选中要去空格的区域。点右键/format/menu../trim trailing spaces
2)删除整行
定位光标要删除的行。点右键/delete/delete line,(也可以用ctrl+e)
3)给代码加注释
首先要确定选中了正确的语法加亮显示 view/view as(*)/Javascript   然后选中要注释的部分
点右键/delete/comment add 或者comment remove
4)格式化代码
首先要确定选中了正确的语法加亮显示 view/view as(*)/Javascript
然后选中要格式化的部分,就是让代码的缩进好看点,点右键/format menu/reIndent selection
不过,如果你的代码是一行,没有按照句子分号。好像没啥效果。

5)复制当前编辑文件的路径如果你要把当前文件作其他处理,需要这个文件的路径,这个
功能可以不用再去敲路径点右键 copy file path/name
6)复制当前编辑文件的路径::点右键copy file path/name
7)打开文件内容中的文件: 如果文件的内容里面有"c:test.txt" 或者"http://www.test.com/js/test.js"
这样的内容。你可以把鼠标定位到上面,点右键。弹出的菜单最上边会多个选项
"c:test.txt" 或者"http://www.test.com/.../test.js",点击它,打开相应文件。

楼主:
调整,添加语法高亮显示
advanced/configuration/syntax Highlighting 点击下边的full path name for word list后边的open
打开的文件如:d:Program FilesUltraEditWORDFILE.TXT,就是UE语法高亮显示的配置文件
/L1"C/C++" 就是第一种语言,/L2就是第二种。目前这些word files 可以从下面连接下载到
http://www.ultraedit.com/index.php?...id=40#wordfiles
用的时候,下载相应的word file,复制出来,粘贴到d:Program Files/UltraEdit/WORDFILE.TXT,注意修改刚开始的/L1和你现有系统匹配。好像对xml.xsl的显示不是很好,不够准确

运行dos命令,直接得到结果
F9,会跳出来一个窗口,让你输入命令和工作目录。比如 dir c: 会列出来c盘的目录。如果你要给朋友发目录列表,除了从dos窗口复制过来,还可以用这个简单的方法。加上一下简单的列编辑。结 果就更好看了。

内置的ascii table
view/ascii table
有时候需要知道某个字母的ascii值,从这里就能查出来
!是33
A是65
。。。

内置的多个剪贴板 你点右键可以看到
clipboards,里面内置了10个剪贴板。按说windows的copy只能复制一个内容。如果你要复制多个内容,跟据不 同的情况进行粘贴,这10个剪贴板,应该够你用了。ctrl+0-9的数字键,是在剪贴板之间切换。比如 ctrl+1,然后copy了内容"a";ctrl+2,然后copy了内容"b" 你如果想paste a,就要先按1下ctrl+1再ctrl+v,要paste
b,就按一下ctrl+2再 ctrl+v。我有时候不小心更换了剪贴板,就奇怪从别的地方复制的东西粘贴不过来。这种情况要注意。

Ctrl+N
File New
Create a new document file

Ctrl+O
File Open
Open an existing document file

Ctrl+Q
File Quick Open
Open an existing document without showing File Open dialog

Ctrl+F4
File Close
Close an existing document file

Ctrl+S
File Save
Save the active document

F12
File Save As
Save the active document as a new file

Ctrl+P
File Print
Print the active document

Ctrl+X
Edit Cut
Cut text from the document into the clipboard

Ctrl+C
Edit Copy
Copy text from the document into the clipboard

Ctrl+V
Edit Paste
Paste text from the clipboard into the active document

Ctrl+0-9
Edit Select Clipboard
Select active clipboard

Ctrl+A
Edit Select All
Select All text in the active document

Ctrl+Z
Edit Undo
Undo the last action if possible

Ctrl+Y (previously Ctrl+A)
Edit Redo
Reverse the last Undo action if possible

Ctrl+J
Edit Select Word
Select the current word (same as double click)

Ctrl+E
Edit Delete Line
Delete line the cursor is on

Ctrl+F11
Edit Delete to Start of Line
Delete from the cursor to start of line

Ctrl+F12
Edit Delete to End of Line
Delete from the cursor to end of line

Ctrl+W
Toggle Word Wrap
Toggle Word Wrap on/off

F7
Edit Insert Time/Date
Insert time/date at cursor

Alt+F3 or Ctrl+F
Find
Find a character string

Ctrl+F3
Find Prev
Repeat last find toward beginning of file

F3
Find Next
Repeat last find toward end of file

Ctrl+B
Match Brace
Find matching brace (,[,{ or },],)

Ctrl+R
Replace
Find and replace a character string with another

Ctrl+G
Goto
Goto the specified line (or HEX address)

Ctrl+U
File Tree View
Toggle File Tree View

Ctrl+F8
Tag List
Toggle Tag List

Ctrl+T
Reformat Paragraph
Reformat the current paragraph or selected text

Ctrl+F5
Format To Lower
Convert selected text to lower case

ALT+F5
Format To Upper
Convert selected text to Upper case

F5
Format Capitalize
Capitalize first character of each word in selected text

Shift+F5
Format Invert Case
Invert case of all characters in selected text

Ctrl+K
Edit Spell Check
Invoke the spelling checker

ALT+C
Column Mode
Toggle column/block mode on and off

Ctrl+Backspace
Delete previous word
Delete the word preceding the cursor

Ctrl+Delete
Delete next word
Delete the word following the cursor

Ctrl+I
Insert Literal Character
Insert a literal character at the cursor position

INS
Insert/Overstrike Mode
Toggle between Insert and Overstrike mode

Ctrl+H
HEX Edit
Toggle HEX editing mode

Ctrl+D
HEX Insert/Delete
Insert or delete characters in HEX editing mode

Ctrl+F2
Set Bookmark
Toggle bookmark on and off

F2
Goto Bookmark
Goto next bookmark

Ctrl+M
Macro Play
Replay a macro

Ctrl+L
Macro Play Multiple Times
Replay a macro the specified number of times

Ctrl+F6
Next Window
Make the next document window active

Ctrl+Shift+F6
Previous Window
Make the previous document window active

Alt+F4
Exit UltraEdit
Exit UltraEdit

Alt+0-9 or Shift+Alt+0 - 9
Insert Template
Insert user defined template

F9
DOS Command
Run DOS Window command

Ctrl+F9
Last DOS Command
Repeat last DOS Window command

F10
Execute Window Program
Execute Windows Program

Ctrl+Shift+A
Inserts ? character
(As ANSI or ASCII based on the font)

Ctrl+Shift+A (Caps Lock on)
Inserts ? character
(As ANSI or ASCII based on the font)

Ctrl+Shift+O
Inserts ? character
(As ANSI or ASCII based on the font)

Ctrl+Shift+O (Caps Lock on)
Inserts ? character
(As ANSI or ASCII based on the font)

Ctrl+Shift+U
Inserts ü character
(As ANSI or ASCII based on the font)

Ctrl+Shift+U (Caps Lock on)
Inserts ü character
(As ANSI or ASCII based on the font)

Ctrl+Shift+S
Inserts ? character
(As ANSI or ASCII based on the font)

Ctrl+Shift+S (Caps Lock on)
Inserts ? character
(As ANSI or ASCII based on the font)

Ctrl+Up
Scroll Up
Scroll up one line keeping cursor in view

Ctrl+Down
Scroll Down
Scroll down one line keeping cursor in view

F4
Change Focus
Toggle focus between active file and Tree View if shown

F8
Display Function List
Display Function List

Alt+Right
Next Paragraph
Position cursor at first not space character of next paragraph

Alt+Left
Previous Paragraph
Position cursor at first not space character of current paragraph (if positioned mid-paragraph) or previous paragraph

Alt+Page Up
Top of Window
Position cursor beginning of first line in of the display

Alt+Page Down
Bottom of Window
Position cursor beginning of last line in of the display

Alt+'-' (Numeric Keypad '-' only)
Scroll to Top
Position line with cursor at top of window

Alt+'+' (Numeric Keypad '+' only)
Scroll to Bottom
Position line with cursor at bottom of window

Alt+'center' or Alt+"*" (Numeric Keypad '*' only)
Scroll to Center
Position line with cursor at center of windo

Ctrl+'1' (Numeric Keypad '1' only)
End of previous word
Position the cursor at the end of the previous word

Ctrl+'2' (Numeric Keypad '2' only)
End of next word
Position the cursor at the end of the next word

网友A:
总结的很好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