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xilinx pcie的源代码

楼主(2012-10-16):
采用AVNET公司的Xilinx Virtex-5 XC5VSX50T-FF1136 FPGA或者Xilinx Virtex-5
XC5VSX95T-FF1136的板子。采用ISE11.3环境。
步骤:
一,建立一个ISE工程:
BMDforPCIE工程的建立方法:
bmd_sx50t文件夹包含BMD Desin for the Endpoint PCIE的全部源文件,但还未构成一
个工程。其中bmd_design文件夹里的源代码主要分布在三个文件夹中:
dma_performance_demo和example_design和source。

dma_performance_demo是dma例子的源代码。该文件夹是从xilinx公司的xapp1052应用

例中得到的。
example_design是PIO例子的源代码。
source是PCIE核的源代码。(PCIE Endpoint v1.12不再包含NGC文件,只有源代码)
在建立一个新的工程来实现BMD for PCIE时,要用到的源文件包括source里的所有文件
、dma_performance_demo里BMD文件夹下的部分文件,和common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以
及example_design中的xilinx_pci_exp_ep.v文件和.ucf文件。将这些文件加入工程后,
必须设置工程中某些包含'define的文件被所有文件包含,设置方法如下:Right-click
the macro define file, and choose Source Properties. And then check "Include
as Global file in Compile List".

建立后的bmd_sx50t_ise文件夹包含BMD Desin for the Endpoint PCIE的全部ISE工程文
件,打开工程即可综合、实现、生成.bit文件。

楼主:
二,将生成的.bit或者(.mcs)文件下载到板子里。
烧写sx50t和的flash的步骤:
1)首先生成PROM File(.mcs)
   a,双击PROM File Formatter
   b,选BPI Flash的configure single FPGA
   c,选32M
   d,Data Width选x16
   e,add device file选file.bit文件
   f,双击Generate File
2)对Flash进行编程(JTAG线的速率要选择3M方可连上)
   a,双击Boundary Scan
   b,空白处右击选择Add Xilinx Device
   c,选file.bit
   d,右击SPI/BPI,选Add SPI/BPI Flash
   e,选file.mcs
   f,sx95t选28F256P30,sx50t选XCF128X作为BPI PROM
   g,右击FLASH,单机Program开始编程。
三,安装windows下的BMD驱动。下载成功后(指.mcs已下载到flash中),将板子电源打开
,重启电脑后,即可在设备管理器中检测到Standard PCI RAM的硬件设备,重新安装该
设备的驱动,选中win32_driver文件夹中的oemsetupXP.inf,即可安装。
注:安装驱动时,PCIE核的vendor ID和device ID必须和oemsetupXP.inf里的一致,可
以通过修改oemsetupXP.inf文件来实现。否则将提示“指定的位置不包含有关硬件的信息”。

网友A:
这个还是有对做PCIE有指导作用。

网友B:
这个看起来不错,过段时间来练习一下

网友C(2012-12-17):
我再用virtex-6 ml605用bmd例子时,为什么系统检测不到板卡,有什么原因么,求助 QQ58269603

网友C:
我在对flash编程时,好像得先从file->initial chain选项,直接右键添加device好像不可以……,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D:
飘过学习一下

网友E:
嗯,对初学者还是有点参考价值的,我用C4GX和V5都做过pcie,有兴趣交流的加q~

网友F:
有空练习一下   哦呵呵   练练手也不错   哦呵呵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