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备接地,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楼主(2012-10-16):
如图所示,三相电源接入,U相有隔离变压器。V、W没有隔离,PE线接在金属机架上,机架再接入大地。正常情况下,开关电源都隔离了,应该悬浮,GND不应该再接机架上了。
但是,因为有一个信号必须通过与机架的接通与否来判断(图中用开关表示),所以图中这样接法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别的方案?
谢谢。

网友A:
什么设备需要把电源GND也接架子呢,你这图我看没必要GND接架子,就算接了,也没事,只是那开关电源已经不能算隔离的了。

楼主:
什么设备需要把电源GND也接架子呢,你这图我看没必要GND接架子,就算接了,也没事,只是那开关电源已经不能算隔离的了。
引用 网友A:
有个东西有可能接触到机架,不接触的时候机器正常运转,一旦接触机器就必须要停。把GND接机架容易实现。想不到别的办法。....

网友B:
图中这样接法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LZ告诉更多细节,应该有别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