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地、数字地是否需要隔离,如何隔离?

楼主(2012-10-16):
看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和贴子,还是有些不太明白,想请高手们再指教下。
我的理解,数字地和模拟地是要分开的,网上有不少高手说不必分,只要在布局上注意数字部分器件和模拟部分器件的布局,并分开走线,我觉得实际上这也是一种隔离,并且是很好的隔离。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比较难做到,更多的时候大家是分开铺两块地,一块地主要放模拟器件,作为模拟地,另一块放数字器件,作为数字地,中间用0R电阻、电感、磁珠或者直接用一小块铜皮连起来。但是这样又有人说不可取,因为两块地隔开后如果有跨分割的走线,那么这条线的回流路径就很长,并且只能从两块地中间的连接处走,反而会造成更多干扰,并且如果是数字信号线这样走的话那么就会形成大面积的RF回路,使电路更加不稳定。
我觉得在实际的模拟电路中经常会用到模拟开关,这些模拟开关都是由数字信号控制的,并且一般都会放在模拟区域,如果分割地的话这个模拟开关的地应该接模拟地,但是又有数字信号线作为控制信号,那么这个数字信号线算是跨分割走线了,并且这个信号有时还会高速切换。这个模拟地和数字地还隔不隔离呢?
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这个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讲清楚的,群里以前有人讨论过,你可以搜搜看

网友B:
肯定要分开的。这个属于EMC方面的知识了。参考地

网友C:
中间用0R电阻、电感、磁珠或者直接用一小块铜皮连起来 这个是通常的做法

楼主: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复杂,还有一个小问题,我把示波器的底线夹子直接夹在探头上,然后把探头放到PCB的‘地’上去测量,结果可以量到与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一致的纹波,并且挺大,有50mv,这个就是地的噪声了吗?

网友D:
这个问题说起来很复杂啊

网友E:
割地还是有必要的,
割地隔开后如果有跨分割的走线,可灵活增加额外回流通路,不用那么死板非要走特定连接点才行。布线尽量让跨线回流路径相接近,以减少连接点。
涉及端口附近割地还需格外注意ESD问题,割地可能会导致ESD不良,注意端口线路设计。

网友F:
要隔离   用一个0R的电阻将两者隔离开就可以了

楼主:
7# CrazyWill 哦,您的意思是不用0R电阻或者电感连接,而是把两块地隔开,在隔开的两块铺地间用导线将两块地连起来,跨分割走线就在跨分割走线正对的地层连接两块地片面是吗?

网友E:
割地目的是为了分离相互干扰,但为了等地电位,还是需要连接在一起,目的就是让数字地模拟地绝大部分地方隔离,少部分地方连接,防止串扰,还可以在连接处加上磁珠之类更加滤除干扰作用。
割地方式有很多,原理图阶段,把模拟、数字地起不同GND_D和GND_A两个net name,这样子在没有外界元件时,两片地是隔离的,之间你可以用0ohm电阻或磁珠连接。
你也可以直接net name相同,但在画PCB时,人为分割开你需要隔离的两部分,仅仅边角保留部分连接。
回流路径未必需要导线或者电阻磁珠连接,高速信号用电容跨接亦可以。
粗陋之见,不足之处欢迎补充与讨论。

9# liersong001

网友G:
对于四层板来说,地平面阻抗足够小,没必要分开,只要数字和模拟分开布局就可以。分割反而会增大地阻抗,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数字电路对模拟电路的干扰(对于四层板来说影响不大),但地阻抗的增大,会带来整个系统的辐射。
对于双层板需要分开

网友H:
有数字和模拟地我一般也是分开走,中间用一磁珠相连。

网友I:
合理布局,模拟和数字电路没有公共的回路阻抗,没有必要分开,在电源上滤波就好。

网友J:
这个问题我搞了很久才搞清楚,祝楼主好运

楼主:
14# jlass 啊,我也像搞清楚啊,真心求教,现在还不是很清纯,麻烦您指教下啊。

楼主:
11# zhaohe2001 嗯,我见6、7年以前的板子基本上即使是4层板也把数字地、模拟地分开,而最近两年很多人布的板子4层或6层板基本都不分模拟地和数字地了,是不是最新的理论认识到不分比分要好呢?那电源地和数字/模拟地要不要分开呢?

楼主:
10# CrazyWill 嗯,您这么说还是很容易理解的,分割地的方法果然各不相同,谢谢啊。 如果分割的话这几种方法都是很好的,但是要不要隔开呢?是统一的说隔开好还是不隔好,还是要每个电路具体的分析吗?

网友E:
分割前提要考虑是否有必要?分割与否还需看设计者习惯,PCB layout技巧有关系,有的人认为有必要,有的人认为无必要,影响多大要靠多次投板对比才能看到效果。没人能打包票不割地就板子就不行。为了避免麻烦可以割地,多多预留几个0ohm电阻位,灵活设定打件电阻个数,方便调试,也便于对比效果割地前后效果

楼主:
18# CrazyWill 嗯,是种好办法,受教了。

网友K:
电路图麻烦最好隔离 简单的话可以不用隔离:)

网友L:
我的看法同5L。

但是我是没有分过,感觉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