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教师广播阻抗匹配如何解决?

楼主(2012-10-16):
1、现在很多教室的广播听不清楚,由其是离机房远的教室较明显,这可能是由于安装时的阻抗匹配不当所至。现在的学样教室很多,一个普通中学一般都有50-70间教室,功率算很大了,该怎样设计安装才算合理,
2、还有就是很多书上都没有特别说明线间变压器用何种铁芯的变压器,如果我们在计算时要考虑频率的话,应该设频率是多少来计算?
3、实际中每个扬声器的距离都相差很大,如果以50个算的话每个应该是5欧的输入,那么最接近机房的还是以5欧还计算的话又合理吗?50个线间变压器自身功率消耗该怎样考虑?
求各位解答!谢谢了!

网友A:
1、每个教室需要多大功率,看教室面积和扬声器效率。普通扬声器,通常最多50人的教室有2~3W功率就差不多,更大些无妨。
2、线间变压器是硅钢片铁芯。考虑频率?难道你要自己绕线间变压器?
3、看不懂你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仅回复与3有关问题
目前一般采用100V或120V定压式输送。这个电压等级应该能够满足一般学校需要而不至于因距离产生问题
推测每个教室安装有内含线间变压器匹配的音箱,所谓“5欧”是没有依据的
至于听不清楚,原因很多。不一定是功率和线间变压器频率响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