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个人体热释电小信号处理电路

楼主(2012-10-16):
运放是324,前两级是同相比例放大,中间那个D4(4007)和R36(10K)有什么用?第三级运放是怎么回事?其中的R37(10K)和R19(10K)接法比较奇怪。

网友A:
D4,是不是防止7脚输出小信号时起作用,也就是你没有感应信号的时候。R36就是没有信号过来时候一直低;

网友:
我的理解:D4应该是用来检波,也可讲是整流,半波整流,把7脚输出的正弦波负半周削掉,得出正半周信号与UC6,9脚电平做电压比较。

网友B:
检波是检波,整流是整流

网友B:
3L说的都是错的,后面R37,R19不是为了比较,是因为单电源供电需要直流偏置

网友C:
后级没有接电容,D4是不可能检波的,真正的作用是隔离小信号即小于二极管导通电压的干扰信号.
R37,R19也是相同的作用,运放输出电压为
(1+Rf/(R19//R37))(Vin-VD(on))-V5v*(Rf/(R19//R37),也是将小信号减至0,避免对输出的干扰.

楼主:
to 5楼:如果 R37,R19不是为了比较,是因为单电源供电需要直流偏置,那么第二级放大为什么不需要呢?

网友D:
R37/R19可以注入一个正向电压,是为了抬高输出信号的参考点,以方便第四级运放做信号比较,当然也有6楼说的抗干扰的作用。
第二级不用给直流偏置,就是为了借用D4的导通电压来做抗干扰

网友E:
为什么远离MCU?
用2块钱的带AD单片机,完成的效果远超单一的模电。

网友F:
to 5楼:如果 R37,R19不是为了比较,是因为单电源供电需要直流偏置,那么第二级放大为什么不需要呢?
引用 楼主:

第二级运放输出还很小,没有失真,所以不需要偏置。

网友G:
好久没来了,报个道:lol

网友H:
直接用BISS0001不就行了吗,干嘛要用324?

楼主:
D4应该是抗干扰用的,热释电微弱信号(几个毫伏,几HZ),经过前两级同相比例放大(约200倍),放大至伏级,4007把过小信号挡住,认为是干扰,4007之后的信号经过第三级同相比例放大(最高5倍左右,可调),最后是电压比较器,输出检测信号。R37、R19直流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