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容抗都有带负号?

楼主(2012-10-16):
在讲滤波匹配网络时看到的
容抗的公式不是 1/wC ?

网友A:
这个问题好像在电工学中就该看到

网友B:
容抗公式:1/(jwC)或者-j/(wC),表示电容两端电压滞后其流过电流90度的相角。

网友C:
因为电流滞后

楼主:
XC=-j/wC  , 这个电压滞后电流的意义不是已经包含在这个公式里了吗?

那为什么 XPC2 = -RPL/QE 还要再加个负号?

网友D:
加个负不就成正的了吗?

网友E:
是个复数  不是正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