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总线断一根线,还能正常发送,

楼主(2012-10-16):
CAN总线断一根线,还能正常发送,示波器显示断线的数据少了一半,但8个字节的数据接受到了.怎样使它不能接收数据呢?用的是82C250

网友A:
呵呵, CAN 总线真强壮啊.  想必楼主的系统里, 地线还相连的吧. 如果地线也不通了,  那就不能接受数据了.

楼主:
查出原因了,是因为120欧的电阻没接.接上了,就接受不到信号数据了.

网友A:
看来, 这个终端电阻还有这个功能哪

网友B:
终端电阻也很强壮

网友C(2013-02-23):
長見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