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VR单片机作AD DA转换跟用DSP相比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2-10-16):
用AVR单片机 作AD DA转换 跟用DSP相比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AVR单片机处理AD或DA转换这块   是可以的   但是个人觉得DSP最擅长的就是信号处理    如果从性能以及采集精度上考虑    推荐使用DSP    但是从成本上考虑   个人建议使用AVR     这些问题   应该在涉及到具体的项目之后确定较好   呵呵   个人的一点建议

网友B:
应该都是可以实现的,只不过一些复杂的算法还是dsp的好,简单的话就avr了,必定性价比高

网友C:
DSP的速度快,但是价格很高。AVR的价格便宜,不过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D:
没什么好比的,根据实际需要选用就行了,楼上的个位说的都挺明白的

网友E:
2楼说的挺正确的,DSP最擅长的就是信号处理